[求助]PIC16F616 定时问题

楼主(2011-09-07):
我现在用PIC16F616做一个定时输出,即高电平保持13uS,低电平保持13uS。连续3次这样的方波。然后保持常低。

现在的条件是:我用内部8MHz时钟,然后Timer1定时器的时钟配置成Fosc(如图),C语言编写。

我的问题是,13uS的定时能实现吗?因为我光进出中断就花费了14uS,所以我不知道这个现象是否正常。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这个挺正常的,提高主频或者试试更高效的编译器,再或者用汇编

网友B:
不要用定时中断吧,这么短的时间进出中断就差不多了。在8M的频率下,一条指令0.5微秒,13微秒最好只用软件延时了。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确实用中断定时13uS不可行。已改用软件延时成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