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检测电路

楼主(2011-09-07):
已知一DC电源输出为5V/1A(负载为充电器)

如何制作一个当有负载时电路工作!当无负载时电路自动停止工作?

网友A:
采样电阻进行电流采样 经过比较器进行触发

不过采样电阻本身消耗一定的能量

网友B:
3L图5V经100mΩ到地?

网友C:
呵呵,估计写错了

楼主:
(DC电压5V/1A )应该是串在DC/DC输出5V/1A的地线上的

网友D:
电阻太多了用个0.1欧的还差不多

网友E:
自停是画蛇添足。

网友E:
自停电路要耗电,本身充电器充满了就停了,不接负载也不会有输出功率消耗。

楼主:
客户他要求的,我们也没办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