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DAC是用来做什么的?

楼主(2011-09-07):
请教大家:DAC是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A:
顾名思义 数模转换

楼主:
我当然知道是数模转换啦,我问的是那些地方会用到?

楼主:
RE: 请教大家:DAC是用来做什么的?什么情况会用到

 [url=https://bbs.21ic.com/redirect.php?DAC是用来做什么的?什么情况会用到

网友B:
用到的地方太多了

网友C:
不好解释! 只要你想得到得!

网友D:
常与AD结合使用

网友E:
信号的转换的时候需要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