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肖特基二极管选择有什么要求吗?

楼主(2011-09-07):
比如工作电路板电流最大为1A,那二极管的电流参数至少要多大比较合适?

网友A:
额定电流的1.15倍或者1.2倍

网友B:
注意封装的最大热耗散能力 功率器件都要注意...

网友C:
看你是用在什么地方,工业级、汽车级、军用级、又或是航空级的,其降额是不一样的!
即使是较低的工业级,你看它的电流与温度曲线,在环境50度以上的话,其电流就下降得很快啦!

网友D:
2~3倍的平均电流,否则热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