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COS多任务堆栈的问题

楼主(2011-09-07):
请问是用内部RAM 32K的 LPC2136 。开5个任务。每个任务堆栈大小800字节。请问有问题吗

网友A:
不只是堆栈消耗RAM,你要看总共的需求

网友B:
你可以试试 如果任务堆栈太小的话 会死机

网友C:
先定义大点,然后后OS的测试,测出任务用到的最大值,然后加一个裕量来做堆栈大小。这样做比较保险,又不浪费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