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推荐个升压电路

楼主(2011-09-07):
哪个大虾能推荐个12V输入,55V左右输出的电路。我现在使用的是LM3478和FDS5670联合使用,输出不是很稳定,有很大的毛刺。另外电路健壮性不好,烧坏了好几块芯片了,稳压电源供电的时候,先是跳到3V多,再跳到12V的。

楼主:
,这个是我现在的电路,谁能指正一下有什么问题吗。找不到10uF,100v的电容,C30现在用的是4.7uF的电容,耐压50V,L8和L9好像非常容易坏

网友A:
输出电流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LM3478最大输出电流1A,我负载肯定用不到这么大,几十mA就足够了

网友B:
晕!
单纯的升压而已,何必用SEPIC电路,没事找事。
电路健壮性不好和人家片子没什么关系,和你的水平有关系。
稳压电源供电的时候,先是跳到3V多,再跳到12V的,说明你的稳压源输出电流能力不够,因为启动时电流本来就很大。
建议你直接上NSC的网站用它的设计软件来完成电路(最简单不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输出有毛刺是什么原因啊?   NSC网站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C:
5楼说得是。
简单问题,搞复杂了。
楼主最好是用datasheet上面的典型电路。
12V升到55V,输出电流几十mA,34063都差不多了。

网友B:
输出有毛刺和PCB Layout及滤波电容的关系比较大
NSC网站www.national.com

网友A:
几十mA是正常工作状态,有数据发送时明显不够!否则电源上的毛刺不会变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第一版的电路板画的很差,这部分电压竟然是正常的;第二版的电路板是找专业layout画的,这部分电压竟然没第一版的好,郁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是只焊接了电源部分调试的,后端负载没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电路图不是我画的,我来调电路板,搞的很郁闷

网友B:
第一版的电路板画的很差,这部分电压竟然是正常的;第二版的电路板是找专业layout画的,这部分电压竟然没第一版的好,郁闷了
****************
那说明你请的"专业layout“确实是一个专业layout的人,只会layout,不会电源技术

网友C:
13楼说得好。
楼主根据什么说“第一版的电路板画的很差”?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家了几天。

第一版的电路板一看就是个新手画的,布局布线一塌糊涂

网友D:
只会layout,不会电源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