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分析一个简单的电流回路,有点迷糊

楼主(2011-09-07):
U5,U4为什么是图中的读数,U5我觉得应该是4nA啊

网友A:
这是什么东西?4000V。。。。
反向端还没有接地

网友B:
4kV再串联1Tohm电阻,楼主想要干什么?

楼主:
呵呵,设备而已,外壳接地,等效成一个大电阻

网友B:
U5明明是电压表,读数是-0.161mV。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为了测流过R3的电流,运放输出电压嘛,不知道这样测对不对?

网友B:
6楼:
流过R3的电流,已经由U4测量了,为何又要测一次?

楼主:
U4是我自己放置的电流表,实际电路里没有的,另外流过R3的电流应该是4nA,

U4表,数不对吧

u5表的读数是我可以用AD读的

网友B:
8楼:
原来你是要用这个电路实现电流-电压变换。
这话说着真费劲。

“不知道这样测对不对?”
至少,R4与R3是串联,R4数值是R3的百万分之二,可以说什么用也没有。

“U4表,数不对吧”
你的运放并非理想运放,输入是需要偏置电流的。

楼主:
”至少,R4与R3是串联,R4数值是R3的百万分之二,可以说什么用也没有“

怎么个”什么用也没有呢“,不好意思,不太理解。

opa128输入偏置电流非常非常小,几个pA而已,误差会4nA,最终流回高压-端的电流变成了近8nA吗?

谢谢啦

网友B:
11楼:
什么用也没有,意思是将其短路,对整个电路没有什么影响。
两支电阻串联,仍是一支电阻。1Tohm串联上20kohm,是1000000020000欧姆,相对误差多大?

网友B:
OPA128输入偏置电流很小,但失调电压不算很小,典型值0.26mV,最大值1mV。运放输出0.16mV,这运放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的回答真的很给力,还有个问题

U4表测量的接近8nA,而实际流过R3的电流只有4nA,

而这将近4nA的误差是从哪里流近来的呢?

网友C:
外壳接地,等效成一个大电阻?应该等效一个小电阻,接地电阻一般要求小于4Ω。

网友C:
你现在是想测这个4Ω电阻上的电流。你这个仪器不用市电的话没回路就没电流。

网友B:
“U4表测量的接近8nA,而实际流过R3的电流只有4nA,而这将近4nA的误差是从哪里流近来的呢?”
估计是仿真软件的错误。
由输出端电压0.16mV和R1为20kohm,R1上电流是8nA。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图,我降低R3电阻为10G,降低了100倍,则R3电流0.4uA,
U4的读数就是正确的,没有误差了,何解呢?

网友D:
差分电路的输入阻抗才20k,而R3有1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