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手机电池充电电路问题

楼主(2011-09-07):
我想用手机电池给一个电路供电,在手机电池充电上不是很了解,请问手机直充中是不是包括充电电路了,还需不需要在电路中做一充电电路。是不是将手机直充和电池连接起来就可以充电了呢。

网友A:
充电电路做在手机里了,直充里没有。锂电池一定要专用的充电电路。

楼主:
那直充是不是就仅仅是一个AC220V转DC4.2V的开关电源呢

网友B:
手机里一般都有PMU之类的东西,可以负责charge的功能。

如果你的电路没有PMU就得找一个充电芯片。好多的。

网友C:
专门的charge IC 会控制充电过程中的预充电 恒流 恒压充电

网友D:
你用PT4056 不就搞定了?

楼主:
像那种PVC包装的锂电池好像是可以和充电器直接连起来的,是不是这种电池配套的充电器里面就包括充电电路了呢

网友E:
任何手机电池,包括PVC包装的锂电池 里面最多是个保护板,不会有充电电路的
锂电充电,最好由专用的充电IC来处理,实在要省钱,一定要恒压4.2冲

网友F:
LS正解,收集电池的保护板只有过放和短路保护,不能控制充电电压的。

所以必须要用设定了精确的充电截止电压的专门的充电器或者充电IC来充电,而不能直接接电源。否则很可能一次就把电池搞坏了。

要简单的话就随便找个万能充得了,虽然截止电压不一定很精确,但至少能用

楼主:
之前有个PVC包装的锂电池,要充电时将充电适配器连上电池,充电适配器上有指示灯。这种充电适配器是不是和手机那种不同呢

网友E:
充电适配器?你看看输出规格
一般来讲无论哪种电源适配器,基本都是个小型开关电源,交流变直流,大多数为5v 500ma 600ma
如果你的电池要接上这个,还是建议你中间加个锂电充电IC

网友G:
一定要加充电电路,一般锂电池会有个防短路的保护板,你的板子必须设计充电电路,一般的用4.2V的充电器的话,PT4056芯片足以搞定!

网友H:
那直充是不是就仅仅是一个AC220V转DC4.2V的开关电源呢
引用 楼主:

错了,还有电压指示,表示充电结束。
还要限制充电电流。不过功率很小的电路不需要限制电流。因为电源内阻就很大

网友I:
4054,一搜一大把,品牌多的很,贵的也不会超过1元RMB,便宜的也就是几毛钱,省事多了,国产里圣邦微的、贝岭的相对品质稳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