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D feature字段求解

楼主(2011-09-07):
触摸屏的HID 报告中,
    0x05, 0x0d,                         //    USAGE_PAGE (Digitizers)
    0x09, 0x54,                         //    USAGE (Contact Count)
    0x95, 0x01,                         //    REPORT_COUNT (1)
    0x75, 0x08,                         //    REPORT_SIZE (8)
    0x15, 0x00,                         //    LOGICAL_MINIMUM (0)
    0x25, 0x08,                         //    LOGICAL_MAXIMUM (8)
    0x81, 0x02,                         //    INPUT (Data,Var,Abs)
    0x09, 0x55,                         //    USAGE(Contact Count Maximum)
    0xb1, 0x02,                         //    FEATURE (Data,Var,Abs)
该报告中的feature数据该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A:
然后你再抓一下触摸板发过来的数据就知道了.
至于数据的定义.这里没有说明.是应用层软件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