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特SURGE FUSE问题请教

楼主(2011-09-07):
se, surge, ov, AC, TI
力特的SURGE FUSE数据手册里有这样一句话"Very current limiting under AC short-circuit conditions",读了半天没能理解。求指教。

另外SURGE FUSE这种东东,是应该串联在MOV之前的主电源线上还是只接在MOV分支上,换句话说,就是SURGE FUSE在保证MOV通流能力的前提下,还有没有对AC后端负载短路过流的分断能力。

谢谢!

产品链接:
http://www.littelfuse.com/searchresults.html?NttP=lvsp&Ntt=lvsp

网友A(2011-12-28):
very [英] [ˈveri] [美] [ˈvɛri]   加入生词本    手机上查词  您要找的是不是: Very

    基本释义
    词组习语
    同反义词
    更多资料

adj.

    1. (特指人或事物)正是的,恰好的,同一的2. 极端的,(表示到了极限)最…的3. (加强名词的语气)仅仅的,唯独的,甚至于 4. 真的,真正的;真实的,正是的5. 十足的;绝对的,完全的6.  特殊的,特有的

ms应该是very的意思有点不好理解,
Very current limiting under AC short-circuit conditions
这里应该是4或5
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