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9833

楼主(2011-09-07):
AD9833可以脱离单片机独立使用吗?比如说我把他的寄存器都写好了,
然后拿出来单独用。

网友A:
不行,寄存器不是FLASH,

网友B:
参数设置后其自己运行,所以此时单片机可以做其他事情。但“拿出来单独用”不行,断电或受其他冲击是不可行的。

网友C:
这些外部扩展器件是不能独立使用的。像8255这样的IO口扩展,也是不能独立使用的

网友D:
脱离单片机可以运行。

如果需要长期可靠运行,最好设计一个编程接口,波形不正常时连上接口重新编程。
接口信号:FSYNC,SCLK,SDATA用光电隔离,不然热插拔可能有问题。

MCLK用时钟芯片产生,不是接口信号。

楼主(2011-10-09):
多谢各位相助,还是21人才多呢

网友E:
脱离单片机可以运行。

如果需要长期可靠运行,最好设计一个编程接口,波形不正常时连上接口重新编程。
接口信号:FSYNC,SCLK,SDATA用光电隔离,不然热插拔可能有问题。

MCLK用时钟芯片产生,不是接口信号。 ...
引用 网友D:

不要误导,掉电之后须重新配置寄存器!

网友F:
用默认值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