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2011-09-07):
(图片)

网友A:
为什么不能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的,9V加到LED不知道会不会烧掉LED

楼主:
MCU是PIC16F690,由于端口没设置错误导致输出电压不对,从而使发光管显示不符合要求,正确设置端口后 电路工作正常

网友C:
图上有限流电阻啊 LED不会烧的除非电阻不合适

网友D:
没问题 不过 这个LED功率挺大的 看样子...

网友E:
参数选择正确就可以,这也是常用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