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闭合瞬间导致系统复位

楼主(2011-09-07):
目前的继电器用于3.3V控制一个5V-220VAC的继电器,220V两端不加220VAC的时候,继电器闭合正常,加上220VAC电压之后,只要继电器闭合,系统瞬间就复位了,买了5个松乐的继电器,四个都是如此,另外一个就没这个问题,可以断定是继电器的问题么?还是我设计的有不周到的地方,电路图如下

楼主:
电路图的插座的1和3接220VAC,负载也不大,50W左右,松乐继电器标的是10A电流呢,感觉不应该啊,非常费解!

网友A:
继电器本身没问题,是设计问题。

开关时的高次谐波足以致使你的CPU复位,特别是高压和大电流——也就是大功率开关。

有么采用隔离(空间上也不能靠的太近),要么采用固体继电器。当然,触点间并入适当的RC吸收也可以,但具体效果取决于负载。

网友B:
触点要家灭弧RC电路
单片机的复位脚要注意:引线不要过长,最好用专用复位IC
电源要做好滤波

网友C:
这东西不要隔离?220V可是能电死人的,我是吓怕了。

楼主:
3# HWM 确实是,有的时候感觉系统复位了N次瞬间。
1,您所说的隔离是隔离哪里呢?我现在主要不清楚,那个高频谐波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传导到系统复位端得,所以不知道隔离哪里
2,触点间并入RC应该是在电路上的1和3之间加一个RC支路吧,这样应该要考虑电容的耐压值吧

3,可是设计问题的话,为什么有一只继电器,不管怎么开关都不会导致系统复位呢,是它的什么地方比较好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隔离的话 怎么隔离会好一些?

网友D:
输入侧采用光耦进行光电隔离

1N4007可能开关速度不够快 换成1N4148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通过您的回复,我是这样想的,高频的谐波是通过触电闭合瞬间的电弧传导过去的是么?但是有点不明白的是,继电器距离我的复位信号端非常远,如果干扰的话只能干扰5V信号和三极管上的信号,怎么会促使他复位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光耦的话,光耦的输入端和输出端还是要共地的啊?怎么起到隔离效果呢,其实对于光耦的隔离不是特别懂,希望赐教

网友E:
回复 楼主:
加光耦的话 要用DCDC隔离电源吧?

网友F:
加光耦的话 要用DCDC隔离电源,或双电源供电。

网友F:
查一下单片机的信号输入端,是否有干扰进入,非高速输入可用RC电路滤波。

网友G:
并不是隔离不隔离的问题,首先继电器就是个标准的隔离元件,难道还要MCU与继电器隔离?
MCU再不济也能正常驱动一个继电器的。

网友H:
首先你看一下5V是否能驱动继电器,输出电流多大.
其次看一下5V是否有并足够大的电解电容吸收继电器断开时的反向电压.
我觉得辐射干扰还不至于让MCU复位,最大的可能还是MCU的工作电源跌落了.
增大与5V相并的电解电容试一下.

网友B:
继电器触点上并联的RC网络,C的值很小.不过确实存在你说的问题.
处理方法有两个:
1:采用两个继电器,一个先接通(不带RC吸收网络),然后再接通带RC吸收网络的继电器.断开时相反.
2:可以采用无触点交流继电器(内部有可控硅).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个专门用示波器看过,没有见到5V电源跌落,5V一直很平稳

楼主:
回复 网友G:
驱动它确实没问题,但是导通的时候通的220V的高电压就会出问题,所以非常纳闷

网友H:
LZ把你的复位电路贴出来看一下.

网友I:
"220V两端不加220VAC的时候,继电器闭合正常,加上220VAC电压之后,只要继电器闭合,系统瞬间就复位了"
基本判断是触点间的电弧的干扰,是感性负载吧?在触点间加RC吸收。

网友J:
关注,希望找到原因,

网友K:
换宏发或港汇的,布板上注意一下方向,原因我就不说了,常用来驱动继电器带载220V。

楼主:
回复 网友K:
宏发的,220V,10A的大约多少银子啊?可以解决问题么?

楼主:
回复 网友I:
触点间加RC吸收,应该是加在我的电路插座的1和3之间吧?就是闭合瞬间导通的两个触电之间

网友L:
回复 网友K:
宏发的,220V,10A的大约多少银子啊?可以解决问题么?
引用 楼主:

与继电器无关,是你的电路EMC没有搞好。

网友M:
有很大的可能是 5V供电不足  所以一般不要用5V的去供继电器  要么就分开

网友N:
关注中,等待问题的根本原因

网友O:
区分交流影响还是控制原理的问题,可以先试试交流不带负载,复位不?在进一步排查。

网友P:
PCB设计也很重要,220v和弱电之间的间距不小于6mm

网友Q:
回复 楼主:
应该是3和4之间吧?

网友Q:
回复 网友I:
触点间加RC吸收,应该是加在我的电路插座的1和3之间吧?就是闭合瞬间导通的两个触电之间
引用 楼主:

应该是3和4管脚之间吧?

网友R: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啊

网友K:
再说一遍,理论上跟继电器没有关系,实际跟继电器工艺有关系,否则就没有好坏之分了,理想和现实之间,还有疑问可以发我邮箱,756343289@qq。com

网友H:
LZ用什么示波器抓的5V波形,能不能把5V的稳压器的型号以及5V并联的电容大小也贴出来,我觉得继电器断开的时候,5V肯定有波动的.

网友S:
The R-C Snubber is intended to suppress the “inductive kick” from motors,
solenoids or relay coils. High energy noise spikes are generated whenever
current is interrupted through an inductive load. These noise spikes may
interfere with associated equipment causing erratic operation and may also
accelerate relay contact wear. Applied across an inductive load, the R-C
snubber suppresses the noise spikes and extends contact life.

网友T:
这个要顶起来

网友E:
回复 网友S:
图挂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K:
能稍微解释以下吗?

网友S:
回复 网友E:

木有挂啊,我看得到啊

网友E:
回复 网友S:
看见了 好像是我的网络问题
LZ找到问题的所在了吗》?

网友U:
把继电器屏蔽一下

网友V:
25楼的是大实话:D

网友L:
其实这个跟PCB布局,电路抗干扰设计有很大的关系;
你的问题在我原公司也曾经发生过,研发部老大自己画的电路板,拉到单片机的地线太小了,继电器在投切交流接触器的时候,就频繁死机,后来我重新调整了布局,调整布线,加大电源线和地线,并尽量做到回路最短,并在单片机VCC前加并两个TVS之后就算是把继电器放在MCU的顶上投切都没用出现复位问题。

网友V:
干扰多从电源入,另,最好换EMI好一点的单片机.

网友B:
看来应该是干扰了复位电路

网友W:
期待楼主解决问题 分享

网友X:
哪的确有可能是这样的过程

打火的电孤,产生的电磁波,切割了继电器的线圈~~于是产生正向高压,,,MCU就回家了

光电隔离也是一个常规作法

试试, 在控制线到MCU的线上上放104 /或稳压二极管(这个的开关速度不知能保证一定行不),磁珠

网友:
说到底,还是系统电源被干扰了.这种实验室产品拿到现场基本就过不了关.
这里面,有许多设计问题,系统电源和输入输出隔离,还有屏蔽等都是设计关键.
最后是软件抗干扰冗余设计...

网友Y:
触点间加吸收

网友Z:
基射间加电容。复位端对地加电容?

网友AA:
我们公司曾经出现过类似的!很多情况下!首先是有电源受到干扰,其次就是软件!不仅电源要加EMC,软件加防干扰的程序,特别注意在同一块PCB中出现高压和低压信号时,一定要注意布线!

网友AB:
在开关上面添加一个缓冲器!

网友AC:
个人感觉是电源那边问题,看看单片机电压波形

网友L:
还有你的复位电路是怎么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O:
已经说过了,不带负载的时候明显不复位

楼主:
最近一直在忙着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没来得及上网,还请各位见谅!
目前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换了宏发的继电器,插在板子上的时候,还是会引发复位,但是将继电器放在板子外面,飞线的话,驱动100W电机没有问题,故总结如下:
复位问题来源于两方面:
1,还是草根白骨精前辈说的,继电器的工艺有好坏之分,我想好坏就在于继电器的RC吸收电路的好坏,继电器本身都有带吸收电路的,只不过差一点的继电器RC参数差一些,吸收能力差
2,之前未能做过强电的项目,现在感觉强电和弱电的布线还是有讲究的,如上面一个前辈说的,至少间距是6mm,虽然原理还不是很清楚。
3,目前导致复位的直接问题还不是很清楚,欢迎拍砖,具体信息在下面说明

网友AD:
主楼位已经很明显说明是220V回路产生的干扰,就从抑制220V回路干扰和减弱耦合途径解决,考虑换继电器和5V电源问题的,基本上是白忙活

另外请 白骨精 明白一点,差点的继电器和好继电器的,差别一般在:触点寿命 触点容量 机械寿命  驱动电流,至于电磁辐射,差别不会很大,如果继电器不行,那应该加不加220v回路都会复位的

楼主:
1,目前系统用的是MSP430的单片机,5V电压是开关电源转出的,驱动能力能到3A,后面接一个AMS1117-3.3来给单片机供电
2,曾经出现过稍微漏电的电烙铁碰到电路板引起复位的问题
3,示波器用的是泰克的,确实未发现5V超过甚至200mV的跌落
欢迎各位拍砖~

楼主:
回复 网友X:
您所说的,这个产生正向高压,是电磁波激励线圈产生的对么?那为什么这个高压就会让MCU复位呢?如果只是如此的话,那么220VAC和地线间距较小,比如说1mm,会什么也会引发复位呢?

楼主:
帖子被加分是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