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下面运行PROTEL 99的问题

楼主(2011-09-07):
买了新本本后  自带的win7  64位系统下    现在升级到旗舰版   装了protel 99  然后发现一点问题  半透明化效果开了之后 放大缩小就会一卡卡的 不可能是我本本的配置问题  显卡驱动我也更新过了    还有就是不能载入封装库了  不好用啊  考虑装个双系统

网友A:
一定要用PROTEL 99嗎

网友B:
我也是WIN7,用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没有问题。
99貌似有点跟不上时代了。

楼主:
确实  但是公司的破电脑 用这吃紧啊    经常程序未响应   AD其实比99要人性化很多  会99的话  AD操作起来也差不多  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拖线的时候感觉很别扭  没99拖线拖得那么顺畅  AD里面要设置太多了  公司里面也没人会这个

网友B:
确实  但是公司的破电脑 用这吃紧啊    经常程序未响应   AD其实比99要人性化很多  会99的话  AD操作起来也差不多  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拖线的时候感觉很别扭  没99拖线拖得那么顺畅  AD里面要设置太多了  公司里面也 ...
引用 楼主:
AD的托线、拉线比99强大多了,话说我从上大学起就用AD,上班后偶尔接触99,觉得99别扭的要命~!

网友C:
AD09,10都不错,而且跟99操作差不多啊!只是操作更炫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可能是我设置的问题   但是具体细节的设置就没人和我交流了

网友D:
我用AD6.9  DXP2004

网友E:
win7 的安全管理比较强大,所以老软件没法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