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大家都用那种开发工具

楼主(2011-09-07):
大家开发STM32都是用的那种开发工具?IAR 或者 MDK,还是其它?
哪位可以说说MDK和IAR的优劣?

网友A:
没有优劣之分,只有是否顺手的分别;判断是否顺手则因人而异。

网友B:
香主说的对。

网友C:
用IAR还不错,没用过MDK

网友D:
用着顺手就好

网友B:
MDK+ULINK2 ,很 爽

网友E:
MDK很好很多强大,ARM 收购了 keil

网友F:
MDK3.80+Jlink

网友G:
我用的是MDK

网友H:
没有优劣太绝对了。应该是各有优劣

网友I:
我用的是IAR,   其他很多工具的,比如GCC等

网友J:
我用IAR比较顺手

楼主:
先装了MDK,那我就用MDK了。。。

网友K:
一直用keil。。

网友L:
两个都用过,都还挺不错的

网友M:
现在用IAR,无论是编译速度、代码运行效率、以及对第三方RTOS的支持,都甩开MDK一万条街,特别是RTOS支持,我现在离开RTOS已经不会写程序了。

推荐大家用GCC吧。
我用arm-gcc-none-eabi还可以,编译下载很正常,这个编译器性能还不错,配套的IDE如eclipse还好。
就是配合JLINK一直无法稳定调试,问了一万个人都没见回答。

网友N:
我用IAR比较顺手一点

网友O:
我用的keil 4.12感觉很不错

网友P:
因为不同的项目需要不同的MCU系列,只有IAR支持广泛的MCU,就用它了!

网友M:
因为不同的项目需要不同的MCU系列,只有IAR支持广泛的MCU,就用它了!
引用 网友P:

这理由太牵强了,针对不同MCU的IAR程序互相移植并不比其他编译器轻松。
一看就是没干过的。

网友P:
这理由太牵强了,针对不同MCU的IAR程序互相移植并不比其他编译器轻松。
一看就是没干过的。
引用 网友M:


更像是楼上没用过IAR。

因为不同的项目需要不同的MCU系列,只有IAR支持广泛的MCU,就用它了!
引用 网友P:


同意。

网友Q:
MDK+JLINK, 想用IAR,但是开发板的例程都是MDK的,所以用MD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