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PS40200 的输入电压为何不能大于28V?

楼主:
图片出自TPS40200的DATASHEET 。

图中注视了,我更换的器件,只有两处不同。

现在问题是:当我的输入电压慢慢的提高到28V左右,输出电压就降为0V, PIN6 DRV输出振荡的波形最低电平大于或者接近20V(示波器测量) 。会不会因为SI9407的G端电平是+ -20V。为何典型应用图中是这么使用?

为何不能实现典型应用图中的18~52V的输入范围?要怎么样改才能完成功能

(57.86 KB) 2011-9-7 11:05

网友A(2011-09-07):
现在问题是:当我的输入电压慢慢的提高到28V左右,输出电压就降为0V, PIN6 DRV输出振荡的波形最低电平大于或者接近20V(示波器测量) 。会不会因为SI9407的G端电平是+ -20V。为何典型应用图中是这么使用?
***********************
这个片子的最大驱动输出钳位在VDD-8V,电压在28V左右时输出在20V那就是很正常的。和SI9407的G端电平是+ -20V没关系,是你的电路有其他问题所致。

网友B(2012-04-13):
最近在调这个芯片,发现几个问题:
1.缓启动电容用0.047的话启动太快导致启动电流大容易触发过流保护;
2.感量不能大,大了也容易在启动的时候过流保护(饱和?);
3.电压高的时候启动容易保护。
我现在用的68uH(77120-A7铁硅铝)和470uF,缓启动电容2.2uF,30V输入9V输出带载1.5A。0-100%电阻负载也很容易导致过流保护,我检流电阻已经降到10mR左右了;检流电阻20mR的时候需要33uH470uF才能正常启动和带载。
感觉这个片子容易保护!不是逐周限流的,打算另加一个运放做输出恒流,把检流电阻缩小或短路。

网友C:
我的就老是调不通,在万用板上搭的电路,调得蛋痛啊。。。
SS PIN接的是470pF。过流保护PIN是与VDD直接短路的。
焊了两个电路,一个电路,空载电感后输出是正常的,发现一带载8欧电压就掉到0,带120欧掉了近一半。
另外一块电路,空载电感后输出电压就直接是0了。
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D:
以后用Linear的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