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转:

楼主(2011-09-07):
图文分析LED显示屏虚拟像素技术
虚拟像素显示屏的原理
  虚像素LED显示屏是利用软件算法控制控制发光管,并使发光管参与到多个相邻像素的成像,虚拟屏是用较少的灯管实现较大的分辨率,可以使LED显示屏的像素分辨率提高4倍。
虚拟像素显示的定义
  显示单元中每一点的红、绿、蓝显示组成部分均匀分布,以配合像素的混色效果;虚显示点的表征颜色由相邻的红、绿、蓝像素混色构成。 虚拟像素的点是分散的,实像素的点是凝聚的。虚拟像素的发光点在灯管间,实像素的发光点在灯管上。

楼主:
虚拟象素的实现方法

  按2红1绿1蓝设计好模组,那么实点与虚拟点的换算关系为:m=2m-1,m为虚拟点,n为实点 。例如当m=3时,实点像素为3×5点阵,虚拟像素为5×9点阵。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如果 n是行LED灯管数、m是列LED灯管数,那么实像素显示的像素点是m×n ,虚拟像素显示的像素点是(2n-1)×(2m-1),这样当m和n足够大时,就约等于2n×2m,也就是4m×n,所以是实像素的4倍 。

图1 虚拟像素实现原理

图2 虚拟像素显示屏的模组

楼主:
分析图2 中的模组,以绿灯为例,行有16颗灯,列有8颗灯。故其实点像素为16×8。因为采用了虚拟像素技术,其实际像素点数为(16×2)×(8×2),即增加了4倍。LED大屏幕为什么要使用虚拟象素

  1、可以提高显示性能:在同等的灯管数量下,虚拟像素显示相当于四倍的实像素显示的效果。

  2、可以大幅降低整屏的造价:使用虚拟像素大屏可以在同等分辨率下少用四分之一的灯管,而且能达到实像素不少用灯管同等的视觉效果,现在虚拟表贴的全彩大屏的成本主要在灯管上。

  3、使用虚拟像素可以降低人观看时的疲劳感,因为在LED大屏上发光点越是均匀分布,同等面积下发光越是均匀,所以人在观看时的疲劳感就越低。
如何区分LED显示屏的实像素和虚像素
  通常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方式来区分它们:虚拟像素屏的点是分散的,实像素屏的点是凝聚的。虚拟像素的发光点在灯管间,实像素的发光点在灯管上。 通过比较图2和图3可以很容易知道两者的区别。

图3 实点像素模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