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若地问个问题

楼主(2011-09-07):
图中L是火线  N是零线 。通过一个继电器控制。我想问的是C1 R2这样用的道理。

网友A:
吸收火花吧。

网友B:
这不就是我遇到的问题么,这个RC连接到零线啊?我还以为连接到断开的火线两端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您继电器闭合造成复位的那个贴、。?

网友C:
is C1 a x2 capacitor?if yes this RC circuit are EMC filter for conduct emission.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的,感觉情况差不多,不过你这个好像用的是固态继电器

网友D:
图中L是火线  N是零线 。通过一个继电器控制。我想问的是C1 R2这样用的道理。

没有其它电路,没啥道理可言

网友E:
由于线路上有寄生电感,电容.在继电器断开及吸合对于线路来说是一个冲激,L,C会形成阻尼振荡,并入R,C是为了延长阻尼振荡的周期,加速其衰减.

网友F:
主要是抑制负载中的冲击电流

网友G:
偷懒了,直接上原文:
In order to achieve long life and high reliability when switching AC currents with inductive or capacitive loads some form of arc suppression or filtering is required across the relay contacts. This is achieved by connecting an RC Snubber network in parallel with the contacts. The voltage peak, which occurs at the instant the contacts open, will be safely short circuited by the RC network, thus suppressing any arc generated at the contact ti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