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这么多0.1的电容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1-09-07):
这个电路什么作用

网友A:
这是一种画法,说明板上VDDD_3.3V与DGNG之间一共有6个电容,可能板上有6个用到VDDD_3.3V的IC,每个IC放一个退耦电容

网友B:
1个IC也可能有很多电源引脚

网友C:
退耦电容。放在电源引脚附近,并且就近接地。

网友D:
to 6 floor .it doesn't matter,you can study with us.

网友E:
to 6 floor .it doesn't matter,you can study with us.
引用 网友D:

英语不错嘛,应该是the 6th floor吧. 6 floor是什么意思?

网友F:
6 floor = 6楼

网友G:
这么多的电容在PCB板上得分布位置肯定是不一样,楼主不要以为原理图中电容扎堆,PCB板上电容也是扎堆得。概念不要弄混淆了。

网友H:
没什么,我的一块小板上光104电容就放了90个

网友I:
回复 网友H:
:)

网友J:
也不一定是一个芯片放一个
作者意图也有可能是通过并联多个104达到更好的退藕效果

即使是真的为了一个芯片放一个,从原理图的指导性来说,也不应该集中画在一块,应该在原理图中就体现各芯片就近退藕的思想

网友K:
原理图为了简洁,明了,我都是这样画的,所有的退藕电容就像LZ一样
画在仪器的,布线的时候放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