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问题

楼主(2011-09-07):
为什么5V和24V不共地的时候,无论怎么调节R1的阻值,加在继电器线圈上的电压始终是1.5V左右?谢谢

网友A:
感觉是R2过小吧,小于三极管内阻就是一个原因。同样R1也太小?

网友B:
不共地还谈啥子?

不烧掉就不错了。。。

网友C:
实在看不清你的电路,就不能好好画画并采用合适的背景么?

网友D:
系统岂有不共地的接法,,春哥说的也是,看不清

网友E:
光隔离,就是为了不共地啊。不然叫什么隔离

网友E:
r1好像太大了,要保证发光端导通时有20-30MA的电流,然后测光隔输出对不对。

网友E:
哦,Q1那里还没加偏置电流

网友F:
图看不清楚

网友G:
是不是LZ的5V和24V本来是一个地,而不是两个不同的地。

网友H:
你那个R2应该串在光偶和Q2基极之间,再在Q2的BE之间并接一个10K极的电阻,减少光偶和Q2漏电流的影响

网友I:
5V跟24是不是一个地?V

楼主:
是想向6楼说的,把5V地和24V地分开。不知道为什么不共地能烧板子?用了光耦也必须要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