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怎么样控制蓝牙模块

楼主(2011-09-07):
c8051单片机控制蓝牙模块怎么配置uart端口向蓝牙写指令?

网友A:
看蓝牙模块的说明,我用过一种是直接用AT指令配置,当然前提要在配置模式下

楼主:
我这边只有一份文件发送流程 好像就是你说的at指令吧。

楼主:
类似这样的“1-查询 99 66 a0 00 00 00 0a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0 9
---------------99 66 a1 00 00 00 0a 2c d2 e7 0b 1a a5 00 5a 02 0c         查询到蓝牙地址和类别码

1-1- 查询名称99 66 ae 01 00 00 06 2c d2 e7 0b 1a a5
----------------99 66 a3 00 00 00 00              查询结束(查询名称时会结束蓝牙设备的搜索)
----------------99 66 a2 00 00 00 0e 2c d2 e7 0b 1a a5 76 6f 69 63 65 63 61 72      查询到蓝牙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