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求教求教,can通讯,附电路图

楼主(2011-09-07):
晶振14.745MHz,单片机STC12C5A60S2,SJA1000基地址0XFE00,两块CAN板不能通讯,貌似读SJA1000的状态寄存器也有问题,不知我的电路图设计的有问题没?

楼主:
各位大侠们,求两块板的互通程序呀,价钱合适买也可以的,邮箱:qing_yx@126.com

网友A:
状态寄存器也有问题, 除了检查硬件连线和焊接问题外, 还有复位CAN_RST 也要留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