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PT1000的简单高精度测温电路用于热量表

楼主:
一个PT1000的简单高精度测温电路用于热量表,目前傻眼了,给一个网上的参考电路,但是这个电路只能用于温差测量还算行

网友A(2011-09-07):
把其中一个PT1000换成1K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B:
放大时记得加一点点正反馈

网友C(2013-08-13):
PT1000的测温电路,谁能提供一个,用STC带AD单片机 能够测量的,最好。

网友A:
STC内置的ADC,无法做到高精度测量的。
如果水温范围0-100度,10bit的ADC,才0.1度分辨率。

网友D:
51直接ad就不要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