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供电地线的处理

楼主(2011-09-07):
(无正文)

网友A:
期待得到解答。

网友B:
这个要看具体电路,一般电路是需要共地的,在电源滤波处汇接,但隔离系统则需要各自独立。

网友C:
3楼正解

网友D:
最好同一个地面,别的不说两个地平面那就要多加一个Y电容,两套电路功率相差太大才考虑隔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