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不正常

楼主(2011-09-07):
PSOCprogramer    安装了好几个版本,无论哪个版本装好后点击图标启动程序不能进入程序界面

网友A:
出现神马提示

网友B:
你电脑上装的什么杀毒软件?

楼主:
我电脑上装了360安全套包括360杀毒

网友C:
装软件的时候把它关掉

楼主:
是关掉的,我在任务管理器里面找找试着把关于360的一切进程都关掉

网友A:
对,再装下看!

网友D:
建议安装最新版本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大家,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