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IO方向

楼主(2011-09-07):
8052单片机如何设置IO输入还是输出?

网友A:
8052单片机的IO直接使用,不需要设置的。注意作为输入时,先对该IO写1 再读。
如:
sbit P10 = P1^0;
P10 = 1;
if(  P10 == 0  )
{
  ...
}

网友B:
请看pdf文件

网友C:
IN=1
OUT=0,=1

网友D:
输出一个高电平,就可以读了。51没有方向字

楼主:
嗯,知道了

网友E:
看数据手册吧

楼主:
看数据手册吧
引用 网友E:
嗯,数据手册反了无数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