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汉字库的问题

楼主(2011-09-07):
我依据论坛里提供的显示汉字的方法实现了。可我发现当字库里汉字数目少时可以正确显示,可一旦大量建立了很多字模就不能显示了,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大量建立了很多字模就不能显示了?

网友B:
是否有溢出

楼主:
3楼,你的“溢出”指的是什么?

网友C:
估计溢出了

网友D:
估计是溢出,看看内存大小,再看看程序内存分配

网友E:
1# kumocw 大量汉字具体是多少,数量多了可能内存发生溢出,会出现问题

网友E:
1# kumocw 这种汉字显示方法下,不建议使用大量字模,肯定会导致程序不能正常显示.只适合少量汉字,几十个左右为宜.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请问一下8楼的朋友有什么解决办法可以使用大量字模呢?

网友F:
回复 楼主:
首先不清楚大量汉字具体是多少,其实汉字显示根据m3 ram以及Flash的大小而定,另外就是片外Flash烧写字库。

网友G:
一级常用字库包含2,3千个常用字。
因此大概能占用1,2百K Flash。
使用256K或者以上Flash空间的M3可以解决问题。
或者加个外部字符芯片,加个大概10块钱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