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用FPGA实现ATA控制器,感觉困难,请教大家

楼主(2011-09-07):
从网上找的一个OCIDEC的源码,我用的是里面的ata\rtL\verilog\ocidec-1的源码文件,看了一天还是对里面个模块的功能比较模糊,ATA接口信号,还有PIO接口信号各有什么用途,还有atahost_wb_slave.v什么功能,里面信号线很多,刚涉及FPGA的我感觉比较吃力,朋友可以给我大概讲解一下吗,谢谢啦

网友A:
才一天,急什么,慢慢来,过段时间自然就不吃力了

楼主:
呵呵,是有点急躁了,在外面实习,多少也有点压力,还是耐心研究研究再来请假大家吧
2# AutoESL

网友B:
看来我也要把心静下来好好学习。感觉哪哪都不知道,脑子里就是一片空白啊。

网友C:
从ATA标准看起,做个PIO4的太简单不过了,50slices搞定,跟个GPIO差不多

网友D:
从零开始学吧。4楼。

网友E:
还是自己写吧,,那个核不支持UDMA, 而且总线不能直接用,
俺使用了其中的PIO代码,加上自己写的UDMA、npi-DMA代码,可以跑UDMA6的速度
对于多磁盘(大于4个,我做的一个产品使用的是8个电子盘)的系统建议再做个包装:
1 在IDE控制器的上层加如磁盘DMA读写的状态机,操作PIO、DMA读写,以减少CPU占用率
2 对于NPI接口进行DMA复用,mpmc提供的接口最多只有8个,建议2-4个磁盘使用一个npi接口,带宽基本够用的
3 使用中断

网友F:
7楼得回答不错,顶一下

网友G:
7# pzf 兄弟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