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光电池电流转电压电路问题

楼主(2011-09-07):
本人需要画一个硅光电池电流转电压电路,看到有人使用下面这个电路,但为什么不直接一端接地另一端直接接输出,加两个运放起到什么作用,电路这样接到底有什么好处,跪请高手解答,万分感谢!

楼主:
补充下,硅光电池输出电流基本是微安级的电流,需要转换为0~5V电压输出,根据电阻R2、R3阻值,第二个运放仅放大了两倍

网友A:
“电路这样接到底有什么好处”
说不上有什么好处。
第一级运放,就是典型的电流转电压电路,或者叫电流-电压放大器。

网友B:
可以查查"光电管前级放大电路"

然后用运放的虚短虚断分析

网友C:
按照设计习惯,第二级我觉得是电压跟随器,起到能带大负载的作用吧。

网友D:
两级放大,有隔离作用,包括故障隔离、短路隔离。
有时内部需要一个统一的信号,例如每uA 1V,那么第一运放的输出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或者可以作为前级的输出,而后面针对不同的应用,可以再放大成不同的电平的。

楼主:
楼上分析有一定道理,但只因为要隔离,就弄成两级电路么?有高手有不同的解释么?

网友E(2012-01-18):
1.电流转电压
2.放大

网友F(2012-11-07):
想问一下这个芯片用的是什么?

网友G:
硅光电池一般有两种工作模式。

一种是短路电流模式,另一种好像叫开路电压模式。

光谱仪器中,一般是工作于短路电流模式,这样光强与电流线性范围大。

不过,开路电压模式的信号切换速度比短路电流模式要快。

ADI写的那本运算放大器应用里,有硅光电池的详细说明 。您可以找找。

网友H:
我没做过产品,只能从电路上理解:从噪声系数上看,第一级增益越大越好,也就是说,恨不得只用一级放大就达到目标,但是增益越大,速度越低;所以,如果速度没有瓶颈的话,第二级就不需要了。

网友I:
同意第一级增益大

网友J:
那上面的VDD谁提供的,还有别的电源吗?

网友G:
有时是第一级提供和传感器的阻抗匹配,然后第二级来放大,通过第二级来实现可变增益。

网友K:
第二级才两倍,那只是为了双运放多的那个不空着而已。不用白不用。

网友L(2012-12-18):
二级是 同向放大。

网友M:
楼主其实可以将R1电阻从小值到大值试验下试试,就会发现当电阻增大到一定时,输出电压变小。这时你就需注意光电池在电路中用UO=IRf的使用条件,这时你就发现二级放大的必要性了

网友M:
设计时第一个作用是I/V转换,第二个才是放大电路

网友N(2013-01-17):
我也在做这个类似的电路,有时候,运放后极输出的电压缓慢下降,不知道是光电池有飘逸还是光源有漂移

网友O(2013-04-25):
用的是什么运放啊 ??

网友P(2013-07-16):
马上也要搭一个光源检测电路,思路是用324做I/V转换,还没想到用次级放大,正好可以做个试验 呵呵

网友Q(2014-01-14):
能把电路图中电阻的值发上来吗,我想用一下

网友R:
要有良好的光强与电流的线性关糸,必须要控制电池二端的电压不能超过0.3V,(日本人的传感器140例)。最好是短路,最能保证线性度,传统的I-V电路保证了电池二端看进去是短路的。保证有最大的线性度光强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