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输入的电源

楼主(2011-09-07):
小弟现在有一个疑问,现在我打算做一款电源是DC12V输入的电源,输出34V1A。打算用反激做成隔离。.我用的芯片的启动阀值电压为16V。工作电压为12V。我在想是不是需要在供电部分做一个升压电路,还有就是如果是这样直流供电,还需要辅助绕组供电不??
我的理解是不需要辅助绕组了。但是必须做升压电压以供电。还有一个问题是,有无必要做成隔离的?
这个升压电路能不能给点提示,怎么去做?用集成芯片感觉太麻烦了。想用分立元件来做

网友A:
多此一举,找个启动阀值电压低的片子不就得了。
有无必要做成隔离的那时看你自己的要求,而不是别人告诉你有无必要。
如果不需要做隔离,直接Boost结构做升压就得了。

网友B:
本来是需要将12V升压成为34V,现在又想先升一次,然后再升(也许是降?)到34V。那么,这样升压,你启动电压的问题怎么解决?不还是无法启动么?
如果预升压可以启动,何不一次升到3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