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转换时间的问题

楼主(2011-09-07):
如果ADC的转换时间是1us,在这1us间测量电压是变化的,那测量结果将是什么样的?

网友A:
转换的结果是采样保持放大器的保持的电压值,这个采样时间很短,远小于转换时间

网友B:
一般带T/H的AD是没问题的,少数不带的就会变化,可以外加398之类的T/H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