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LYBACK的问题

楼主(2011-09-07):
我在PI的一本介绍开关电源的书上看到: 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较高,因此在输出整流管关断后的反向恢复过程中会产生开关噪声,容易损坏整流管!
对这句话不大理解! 因为二极管在反向恢复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个最大反向恢复电流,顶多也是反向电流的10倍左右,我只要保证二极管的耐压足够,二极管有效值电流大于实际电路的电流,何来会损坏整流管呢?

网友A:
这个问题确实存在。
二极管由正向导通突然转成受反向电压,瞬间的反向电流可不是楼主所说的静态反向电流10倍左右,瞬间的反向电流峰值也与管子无关,而是基本上由外部电路决定。普通的二极管如1N5408,此瞬间反向电流可持续几十us(很难说是“瞬间”了)。
因此开关电源中整流管绝对不能用普通的如1N5408这样的管子,必须用高速的管子。

网友B:
楼主不妨挑清“输出整流管关断后的反向恢复过程中会产生开关噪声”的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