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两个小功率二极管封装在一起的?

楼主(2011-09-07):
有没有两个小功率二极管封装在一起的,但是是独立的,4个pin的,方向一致的IC?

楼主:
正负极都没相连的那种,除了DA227外,还有别的么?

网友A(2012-01-04):
用两个二极管不就行了(两个二极管粘在一起不就是你说的4个pin的,呵呵)。封在一起的大多不是共阳的就是共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