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的AD采样问题

楼主(2011-09-07):
我想采样0~4路的电压,可是上电后 用万用表测 P6口就已经有输出的电压了!1.8V!
然后我要测的电压是0.4V 接上后 在线仿真测得的数据是1.4V!这不就是1.8-0.4的值!说明我的采样值是对的 只是被自身的输出电压给影响力
我想问的是 是不是没设置对呢

楼主:
为什么 上电后P6口就有电压输出呢

网友A:
选的是模块功能吗?

楼主:
是模块功能啊!

网友B:
程序 是不是错了

楼主:
WDTCTL = WDTPW+WDTHOLD; //关闭看门狗
P6SEL |= 0x17; // 使能ADC通道,0,1,2,4通道
ADC12CTL0 = ADC12ON+SHT0_8+MSC; // 开ADC12模块+采样信号由SH1仅首次触发+采集定时器分频系数n=64
ADC12CTL1 = SHP+CONSEQ_1; // 使用采样定时器输出作采集/转换信号SAMPCON重复序列单次采样模式
ADC12MCTL0 = SREF_0+INCH_0; //参考电压ref+=AVcc,输入通道选择为A0
ADC12MCTL1=SREF_0+INCH_1; //参考电压ref+=AVcc,输入通道选择为A1
ADC12MCTL2=SREF_0+INCH_2; //参考电压ref+=AVcc,输入通道选择为A2 ADC12MCTL4=SREF_0+INCH_4; //考电压ref+=AVcc,输入通道选择为A4+由此通道产生序列控制位
ADC12CTL0 |= ENC; // 使能转换
ADC12CTL0 |= ADC12SC; // 开始转换

楼主:
是不是哪里还要设置呢?

网友C:
单步执行一下!

楼主:
P6端口一直有电压!有些是1.8V 后面几个是0V!单片机上电后应该是低电平才对啊

楼主:
我这个一上电 就有往外的电压

网友C:
那就不清楚了、

楼主:
算了吧,我再自己琢磨琢磨吧,先结贴了

网友D:
ADC12MCTL4要加一个EOS吗?
另外1.8V电压是不是外部硬件电路引起的呢?

网友D:
例程供参考:
#include  <msp430x14x.h>

static unsigned int results[4];             // Needs to be global in this
                                            // example. Otherwise, the compiler
                                            // removes it because it is not used
                                            // for anything.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6SEL = 0x0F;                             // Enable A/D channel inputs
  ADC12CTL0 = ADC12ON+MSC+SHT0_2;           // Turn on ADC12, set sampling time
  ADC12CTL1 = SHP+CONSEQ_1;                 // Use sampling timer, single seq
  ADC12MCTL0 = INCH_0;                      // ref+=AVcc, channel = A0
  ADC12MCTL1 = INCH_1;                      // ref+=AVcc, channel = A1
  ADC12MCTL2 = INCH_2;                      // ref+=AVcc, channel = A2
  ADC12MCTL3 = INCH_3+EOS;                  // ref+=AVcc, channel = A3, end seq
  ADC12IE = 0x08;                           // Enable ADC12IFG.3
  ADC12CTL0 |= ENC;                         // Enable conversions

  while(1)
  {
    ADC12CTL0 |= ADC12SC;                   // Start conversion
    _BIS_S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Enable interrupts
  }
}

__interrupt void ADC_ISR (void);
ADC12_ISR(ADC_ISR)
__interrupt void ADC_ISR (void)
{
  results[0] = ADC12MEM0;                   // Move results, IFG is cleared
  results[1] = ADC12MEM1;                   // Move results, IFG is cleared
  results[2] = ADC12MEM2;                   // Move results, IFG is cleared
  results[3] = ADC12MEM3;                   // Move results, IFG is cleared
  _BIC_SR_IRQ(LPM0_bits);                   // Clear LPM0, SET BREAKPOINT HERE
}

网友E:
首先你那只是ADC初始化部分,中断部分没有出示;
其次看你的初始化就知道你对ADC没有真正理解,序列通道转化怎么少了4通道,怎没有EOS序列转换结束标志,怎么没有ADC中断使能位!
在学习学习吧!

网友F:
楼主的P6口线的初始化有么,可能是设定输出方式了,AD采样需要输入方向的。

网友G:
没设定第二功能吧?

网友G:
楼主的设置没错啊

网友G:
如果楼主的硬件没问题的话 应该是 你的四通道作为最后通道 的eos位没置1, 默认为0,所以表示转换一直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