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09-07):
R31  R41 R42 为700K   R42为100K  R42为700K  当在输入端接5V电压时  R41两端的电压为  100/(700+100_700)*5= 0.33V  .当我把这个0.33V引到仪表放大器AD623时其R41两端的电压变为了0.1V左右。 我在想是不是放大器的输入阻抗小时分压值变小了,可是按照数据手册上的AD623的输入阻抗无穷大啊! 那么为什么这个电压接上AD623后电压就变小了呢!!望大侠指点迷津!!!小弟在此谢谢了!!!

楼主:
更正下 100/(700+100+700)*5= 0.33V

楼主:
分压得到的0.33V以差分方式接到AD623的差分输入引脚后电压值就变了。AD623的输入阻抗对它产生了影响吗。这个影响是怎么产生的。 想不明白

楼主:
说明下 SA5.0CA是一个浪涌抑制二极管 在测试的时候我并没有接它所以 可以排除他的影响

网友A:
继电器触点接触电阻太大了。看继电器资料。你可以用湿簧继电器。

网友B:
就是好奇怪呀,再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C:
仔细看、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