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两路相反的PWM

楼主(2011-09-07):
需要两路相反的PWM波驱动 请问下如何能用MSP430149产生两路相反的PWM呢?

楼主:
以及输出怎么提高PWM的幅值呢

网友A:
从多少变为多少?

楼主:
0-3.3变为0-12

网友B:
还是手册吧!中文手册现在都有了!

楼主:
好吧,我去看

网友C:
方法1:使用软件延时做PWM信号输出,选两个引脚让他们的电平正好相反;
方法2:使用定时器A的TACCTL0和TACCTL1,设置两路PWM输出,除输出引脚高低电平相反外,其他设置成一样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