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滤波器救助

楼主(2011-09-07):
数字信号经过一个声音DAC后,从audio_l输入,通过滤波器,然后从IC5005 PIN14输出到一个4选一IC,然后到一个音量控制IC,最后到D类功放。
声音DAC有0.4v 180KHz的干扰波输出
想把这个干扰波给滤除,在后面加了一个截止频率为15.9KHz的低通滤波电路。
低通滤波电路之后的波形怎么和前面的波形的频率不一样?
这样一来没有加滤波之前的喇叭听到噪声小一点,加了滤波器之后反而听到的噪声更大。
请教下用什么电路可以把0.4v 180KHz的干扰波干净滤除?
谢谢!

网友A:
“低通滤波电路之后的波形怎么和前面的波形的频率不一样?”
频率不一样是不可能的。

你那幅电路图,哪边是输入?哪边是输出?
滤波器输出接喇叭?

楼主:
以上电路图中audio_l是输入,IC5005 PIN14是输出
audio_l是一个声音DAC输出
IC5005 PIN14是一个4选1的输入

楼主:
我也觉得滤波前后频率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B:
以上电路图中audio_l是输入,IC5005 PIN14是输出
audio_l是一个声音ADC输出
IC5005 PIN14是一个4选1的输入
引用 楼主:

到底哪一个是输入哪一个是输出.
是PWM音频信号吗?
接的是D类功放?

楼主:
数字信号经过一个声音DAC后,从audio_l输入,通过滤波器,然后从IC5005 PIN14输出到一个4选一IC,然后到一个音量控制IC,最后到D类功放。
抱歉说的这么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