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发短信的时候单片机复位或者死机,不只从何入手?

楼主(2011-09-07):
在做一个GSM发数据短信的课题,单片机采集到数据后通过GSM发送短信,可发短信过程中导致单片机死机,偶尔也能发送成功,单片机和GSM都采用独立电源供电,但是同时共地。不难分析死机的原因来自电磁辐射。从电磁辐射的途径分析应该是以下几点,希望论坛的兄弟帮忙看看那些原因导致单片机死机的可能性更大?
1,GSM和单片机地没有采用磁珠隔离(
2,GSM的信号通过MAX232串扰导致PIC死机(串口通过MAX232电平转换)
3,GSM空间辐射对单片机产生电磁干扰。(华为EM310的模块,背面PCB裸漏)
4,PCB布线的时候没有考虑高频干扰(没有包地铺铜)
5,GSM的电源上并联的电容太小或者电源供电不足(我并联了6个470UF,GSM采用LM2578供电)
第一如果是GSM供电不足 应该是GSM死机 死机后仍然能用串口通讯 我用了MAX232进行了电平转换
第二如果单片机死机 说明GSM瞬间拉低了单片机的电压 可电压恢复后单片机也不工作啊 死机的时候单片机电压很稳定 复位电路上应该没有问题 并联了吸波电容 用示波器观察很可靠
第三 每次死机的时候有两种情况 第一加电后注册网络会死机 第二发短信的时候会死机 这两种情况都会拉低电压 同时也发射电磁辐射

网友A:
只要原理图有适当的滤波电容,只要布线是符合RF抗干扰原则的,则肯定行。
只能告诉你,你的布线太差了。

网友B:
PCB贴出来,无图无真相

楼主:
二楼的主意不错啊 谢谢 我怎么没有想到呢?呵呵?在单片机旁边打电话如果死机肯定是电磁干扰 如果不死机说明我的PCB还是可以的 那问题肯定是在电源部分 谢谢了 再次表示感谢

楼主:
电源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 但是还不知道怎么验证和解决 不知楼主有没有好的办法证明电源不可靠?

网友C:
有几种情况,1:楼主电路设计有问题,单片机脚与TC35的串口不能直接连
2:电源问题,发送短信的时候用示波器看下纹波
3:楼主的40Pin卡座焊接有问题,把TC35拔下,用万用表两两量下脚有短路或者有阻值木有。
4:楼主单片机程序有问题
5:天线信号问题,

网友C:
楼主一个一个排除检测一下吧

网友D:
1、电源问题,GSM发送短信时不能提供足够的电流;
2、40Pin卡座焊接有问题,很容易虚焊;

楼主:
第一如果是GSM供电不足 应该是GSM死机 死机后仍然能用串口通讯 我用了MAX232进行了电平转换
第二如果单片机死机 说明GSM瞬间拉低了单片机的电压 可电压恢复后单片机也不工作啊 死机的时候单片机电压很稳定
第三 每次死机的时候有两种情况 第一加电后注册网络会死机 第二发短信的时候会死机 这两种情况都会拉低电压 同时也发射电磁辐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