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L431输出5v基准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1-09-07):
想用TL431做一个AD的基准电源,12v输入,5v基准输出,参照手册上的电路,可是就是无法输出5v,电压都在2.8v左右,不知道什么原因,是因为电阻选的不对吗?请各位大大指点下。

没有标注电阻的参数及输出电流情况,只能猜测:电压上不去,最大的可能是R3阻值太大的缘故,它的压降大了,后面就得不到足够高的电压。

网友A:
你的电阻未标注数值,负载也没有说清楚,谁能知道对不对?

网友B:
多半是R3不对 R3 在70-7000之间

网友C:
VO=2.5(1+R1/R2)啊,R1 R2要精度1%的电阻
除非你引脚搞错,另外你的负载电流多少?

网友D:
算算就知道了!3脚2.5V,R1,R2分压就可以算了

网友E:
R1  R2 相等就行   R3由负载决定 不能太大

网友F:
负载还要考虑,R1=R2就差不多了

网友G:
路过,如果需要电流大,就要加扩流。

网友H:
R3取小一点,几百R

网友I:
加一个三极管

网友J:
要想输出5V,则必须要满足R1=R2,并且取R1和R2的值合适,即流过R1与R2的电流I1相同(忽悠流入431参考端的电流),然后为使431起稳压作用,根据431手册取一个较合理的I2流入431的1脚 根据负载大小,确定负载电流I3,并算得三个电流之和 R3=(12-5)/(I1+I2+I3)

网友K:
电路的AK端口接反了吧???TL431的拉电流能力是1到100MA  大了肯定不行了~~~

网友L:
如果出現R3發熱嚴重,是怎麼回事啊?

网友M:
电流太大,功率不够呗

PS:经济实力决定上层建筑。
13# fangfei036

网友G:
给这个你看看,希望帮到你。

你这个输入电压最低要求多少?

网友N(2012-06-18):
请看手册,TL431有个最小电流,也就是限流电阻的限流必须高于静态耗散电流加负载电流(包括你的取样分压电阻也是负载)

网友O:
学习了,正好用到

网友P:
R1=R2,R3几百欧,R1,R2,几十千欧。

网友Q(2013-01-17):
输出的电流=(12V-5V)/R3<100mA,过大会烧的,小于负载电流会稳压不到。

网友R:
这图是通过调节电阻来改变输出电压的,楼上有几位已经把公式写出来了,考虑到431输出能力也只有100mA,所以带载能力也只能停留在1/2W.

网友S(2022-02-26):
引用 网友R:
这图是通过调节电阻来改变输出电压的,楼上有几位已经把公式写出来了,考虑到431输出能力也只有100mA,所以 ...

其实你们对此电路的的理解是错误的!

严格说,该电路允许的最大输出电流变化幅度为100mA,而不是只能输出100mA电流。

譬如采用如下参数:

最大输出电流300mA时,R3上流过的电流Iz=(12-5)/218=320mA,也就是431流过了20mA的电流,符合其工作电流的范围。
当输出电流降低为250mA时,431流过了70mA的电流,也符合其工作电流的范围。
该电路实现了输出300mA的电流,当然如果继续降低R3的阻值,还可以输出更大的电流。注意此结论前提是:输出电流的变化范围不能超过100mA,如果超过这个范围,则需要将431扩流。
所以不能说此电路只能输出100mA的电流,而是:受431内部电流的限制,此电路允许的最大输出电流变化幅度为100mA!

猜测楼主的电压上不去,是R3取值太大,该电路实际的输出电流在R3上的压降,已经使得输出电压低于了5V,此时431并没有参与稳压工作,失去了431稳压输出5V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