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写EEPROM的问题

楼主(2011-09-07):
我先写了个彩屏程序,可以正常显示。后来又加上读写EEPROM,结果彩屏显示不正常了。
读写EEPROM也不对。我先用汇编写的读写EEPROM好使,现在换成C,什么都不行了。
为什么读写EEPROM会影响到彩屏呢?谁遇到过这种情况?请指教,谢谢额!

网友A:
是不是因为EEP读写,比如卡死在某处。。。

楼主:
罪魁祸首找到了。问题出在这个函数身上。
void IAR_Disable(void)
{
                   IAP_CONTR=0;
           IAP_CMD=0;
           IAP_TRIG=0;
           IAP_ADDRH=0xFF;
           IAP_ADDRL=0xFF;
}
我调用时:IAP_Disable();
编译有警告:M7_B2.C(1756): warning C206: 'IAP_Disable':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弄错了,原函数是IAR,写成IAP了。怎么只警告不报错呢?

网友A:
看看你的警告等级设置。。。

楼主:
是这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