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与系统

楼主(2011-09-07):
要学习信号与系统啦,各位大爷给点意见~~~这方面用途要仔细说明一下啦

网友A:
真实世界通过传感器变成电信号进入电子世界
电子世界里各种电子信号形成互联

信号与系统这门课讲的就是
理论上如何对这些信号进行识别 采集 分析 处理
实际上通过什么电路来实现
这两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