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滤波电路和信号建立时间

楼主(2011-09-07):
式(1)中的比值越大,输入信号在电容两端的压降越小,运算放大器输入端的
信号就越大,效果也就越理想。时间常数 RC 2 1   ,系统一般 3~5 个周期才
能稳定下来,在测量低频信号时,时间常数必须选取合适,否则的话,需要等待
的时间太长

RC滤波电路时间常数和信号建立时间的关系怎么计算

网友:
1# tao180539

网友A:
信号建立时间? 等待的时间? 你想等待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