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什么电路?推挽?

楼主(2011-09-07):
(图片)

网友A:
什么都不是,电路错了。

楼主:
2# chunyang 我是说怎么书上都没有呀~~:Q两个集电极不能这样连接吗?春哥~~

网友A:
画错了,谁画的找谁。

网友B:
120V交流电源?这是什么电路?
估计是抄错了。

网友C:
我4岁的时候,尿尿和泥,不小心把这几个符号组合到一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的,不看参数,只看电路,有问题吗?两个集电极相连~~是什么电路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把两个都看成电源就行啦~~

楼主:
6# 李富贵 :L ?????

网友B:
7楼:
两个互补管集电极联在一起是可能的,实际电路中也确实有这么做的。
但两管集电极联在一起,两管的基极就不可能联在一起。

楼主:
10# maychang :Q 看来这个电路真的是错的~老师画在黑板上的~~我肯定没有看错的~~我是说怎么仿真也不行呀~~

楼主:
因为我近距离看了两遍的~~:L

网友A:
你老师当时在讲什么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都没有讲,只是说要我们分析~~讲为什么吹的肥皂泡是圆的,还有就是为什么树桩会长成圆柱形~~~:L

网友A:
之前总得讲点什么吧,总不至于是上普化时老师画的吧。

楼主:
15# chunyang 这个真的没有讲,他是教电力电子技术的~~那是第一节课~引导我们而已~~我无语啦~~看来他是故意的~~:dizzy:

网友A:
先确认你是不是正确copy了老师画的电路,Q2的CE是否短接,你的图中可不是,少了个点。

网友D:
从LZ描述来看 我估计你老师水平是不错的 都能讲到桩讲到气泡
你最好再确认一下 不要坏了老师名声的哦:lol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啦,明白啦~~谢谢狼大神~我应该没有抄错的~~明天再去确认下~~~:loveliness: 我自己把OCL和OTL 还有BTL功率放大电路看下就行啦~~应该是老师故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春哥,那个Q2的C和E是没有短接的,那里没有点~~

网友A:
那电路也没什么意义,但可以分析:Q1的发射结始终正偏,Q2则要看V2的情况,V2是交流,V2电压大于12V+Vbe后,Q2导通,这时Q1因为发射结正偏也处于导通态,于是R2上有电流流过,但这个电路不是乙类推挽放大器。
另外注意画法,Q2的射极应在画在上面,这样就没有交叉线了,线路中电位由上至下依次降低,这才是正确的画法。

网友E:
回复 网友A:
春哥,那个Q2的C和E是没有短接的,那里没有点~~
引用 楼主:

那就是经典的推挽放大器原理图,只不过,LZ的左边应该是直流电源。

网友F:
随便 放二个三极管 就说电路啊  真啥都不是 不知道画这个图的在想啥

网友G:
楼主想不通,可以自己试试

楼主:
21# chunyang 谢谢春哥详细的指点,最后还是电路是错的~~应该是这样的,是晶闸管的原理图~~

楼主:
23# Cortex-M0 不是的,:loveliness: 电路是错的~~~

楼主:
24# eydj2008 呵呵~~嗯啦,现在知道是错的啦~~~:loveliness:

网友D:
SCR驱动也不像啊 LZ还是得再核实下~

网友H:
看不懂的电路

网友I:
路过!解决了就好!

网友J:
抄错板了吧!

网友K:
这个不是推挽电路

网友L:
电路做什么用啊

网友M:
k1是电炉子?

网友N:
21# chunyang  谢谢春哥详细的指点,最后还是电路是错的~~应该是这样的,是晶闸管的原理图~~77256
引用 楼主:

这个也错

楼主:
37# 老鱼探戈 :o 这个真的是晶闸管的双晶体管模型的工作原理的~~书上有的,只是我的左边少画了个开关~~~

网友B:
26楼图确实是讲普通晶闸管原理的示意图。
不过,既然是讲普通晶闸管原理的示意图,就不应该标注器件型号。

网友D:
呵呵 原来是把晶闸管剖开了啊:lol

网友L:
怎么工作的啊、 = =

网友O:
考试题吧

网友P:
这个电路屁用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