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格式求助

楼主(2011-09-08):
公司用AD6.9做了份Sch图纸.共有600多个元件.500多条网络.图纸A3规格,完成后客户只能按收99SE的文件.说是电脑AD6装不上,汗颜啊!用尽一切办法.转出的4.0版本的Sch文件99SE打开出错:要么打不开.要么打开花屏,如何处理?难道我要在99sE中再做一次?本来可用PDF文件.可客户牛x的很非要原文件.急啊……

网友A:
你帮他把电脑装上AD6.9

网友B:
转成pdf ,让他看看

网友C:
你转成4.0格式,是你自己打不开,还是客户打不开?
建议转成PDF,我没觉得PDF和SCH有啥区别。

网友D:
较上真了,:lol

网友E:
PDF肯定不行的,人家可能要修改或干啥。
所以软件不能追求最新最高,还是客户第一啊

网友F:
用其它版本再转4.0试试
以前试过的可以啊

网友G:
我客户用99做的我也AD6.9也可以打开啊

楼主:
客户电脑LJ因为—些软件要在98下才能正常运行,配置不高,运行不了AD6。要原文件是因为要修改.一张图对应多个产品却又有差别.变通一下解决了:分隔成多个文件导出,再在99SE中整合成大文件…无奈的办法…

网友H:
这个应该是跟98系统和硬件有关,你的文件又特别大张。

楼主:
问题找到了:原因是99SE先天不足~~,我在公司的资料库中找到老DOS版的PROTEL1.0的SCH文件,在99SE中打开同样会出错----元件都不见了,只看到一条条的线,而同样的一个文件在PROTEL98 中却能打开显示正常,所以尝试一下,AD6.9的SCH文件导出4.0版本,用PROTEL98打开正常,保存一下,再用99SE导入,结果TNND居然好的不得了~~~~哈,残念啊~~~

楼主:
测试了一下,AD6.9的SCH中的原件数达到500左右就开始不正常 了。有时能打开有时不能打开,而用98打开确没有这个原件数的限制。。只是元件数多的话98打开时会出现假死机,待1分钟不到就好了,保存成98的版本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