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定时器初值不可以用变量么?

楼主(2011-09-08):
#include<reg52.h>
sbit pp20=P2^0;
int a;
void main(void)
{
   a=250;
   TH0=(65536-250)/256;
   TL0=(65536-250)%256;
   TMOD=0X01;
   ET0=1;
   EA=1;
   TR0=1;
      while(1)
   {
    ;
    }
}
void time(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a)/256;
   TL0=(65536-a)%256;
      a=a-10;
      if(a<5)
       {a=5;}
   pp20=~pp20;

}
初值用了变量a,可以P20的脉冲输出没有变化?为何?

网友A:
应该变一点点,  很难测量出来的!!!

楼主:
为什么?变化挺大啊!

网友B:
可以,不过250 时间太短了吧,应该用个大点的值,步长也应该大点

楼主:
知道问题出在哪了,谢谢!

网友C(2013-01-14):
能告诉我解决方法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