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ORCAD时出现的问题,50分求救(急等各位大哥大姐帮忙)

楼主(2011-09-08):
几天辛辛苦苦做的原理图,快要做好了,今天过来打开,却打不开。心情郁闷啊,痛苦。拜托各位大哥大姐帮忙,支支招。在打开原理图时出现如下图的提示:按了确定或者取消后 ,就自动关闭了。50分求救

网友A: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可以如下尝试:
1卸载软件,重装
2安装高版本的软件,试试
3或者发给我,我帮你看看

楼主:
可以加我QQ  然后发给你吗?我的QQ是394471413   SKYPE是A86785272

网友B:
是打开软件出错还是打开文件出错?
软件出错就重装,文件出错可以试试同目录下的BAK备份文件,或换台机器打开试试。

楼主:
是打开文件时出错   发到其他电脑上也不能打开  郁闷啊   画好了 就差改封装了  今天却打不开

网友B:
你没有自己经常备份吗?有次教训以后就会有好习惯了,呵呵。
软件自身生成的那个备份文件呢?

网友A:
建议自己以后养成这样的习惯
文件命名:型号+版本+日期+时间
最好是上午下午各保存一次,保存频率大点也无所谓,只要你的硬盘够大,
项目完成的时候再归档,无用的删除

网友A:
另外我和cadence原厂的技术比较熟,你可以文件发给我,我帮你转给原厂,看看能否恢复过来,

网友C:
LS强啊,你用的是Cadence正版软件吗

网友A:
正版,不过没有正版爽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忙  把五十分送给大家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