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中断函数后为什么又马上先关中断,结束时再开启

楼主(2011-09-08):
这是一部分
void  sint()  interrupt 4  using 1
{
Uchar  temp
ES=0;                 //禁止串行中断
RI=0;                  //清除接收标志位
Temp=SBUF;             //从缓冲区取出数据
...
ES=1;
}

网友A:
这个确实没有必要

网友B:
这个完全没有必要
中断还没完,不可能在响应同一级中断的

网友C:
完全没必要

网友D:
这是设计思想的问题,在单片机里进入中断之后不会被别的中断打断,但在PC中就不好说。所以逻辑上是进入中断之后关闭中断。

网友A:
这是设计思想的问题,在单片机里进入中断之后不会被别的中断打断,但在PC中就不好说。所以逻辑上是进入中断之后关闭中断。
引用 网友D:

先看清楚再说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有什么不妥,请指教。

网友: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这个程序的需要吧

网友E:
有必要,中断是否可重入根据芯片设计决定,所以最好写。
如果不写,发生中断重入就会有问题

网友F:
防止当前中断被其它优先中断

网友G(2012-04-09):
这是51的吧!

网友H:
防止中断嵌套!
但是有时候,是不能关的,在实时操作系统时,有时就不能关,而要响应优先级最高的中断,其他的先入栈。

网友I:
因为楼主不喜欢查找老帖子  或者说找不着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48313&highlight=

加时没有必要的。如果加,说明写程序的人 基础不够扎实  或者不够自信

网友J:
(我这样想的)这个跟你想怎样执行程序很有关系。关不关总中断(是总中断)的意思是你是否想让现在的中断执行完再执行高优先级的.所以这个串口中断完全没必要.:)

网友K:
51串口中断是等级最低的中断,程序的意思是不想在串口中断处理时被其它高级的中断打断。

网友L:
楼上看错了吧,是 ES=0;

网友M:
EA的话有道理,ES就没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