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11-09-08):
本人新手,想请教各位大侠一个问题,我需要画一个芯片的封装,但数据手册上并没有给焊盘的大小,只说了超小型20脚贴片,请问超小型20脚贴片到底是多大呢?

楼主:
自己搞定了

网友A:
1.LZ可以再搜一篇DATASHEET,因为画封装的话,需要参考很多数值,比如引脚的间距、长、宽,IC的长宽;
2.LZ如果担心画的和实际有出入,以后可以打电话给IC供应商,让他们发PCB封装,一般的厂家都有现成的封装;

网友B:
ssop的封装可以找到规格。
不过最好还是参照实物,这样比较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