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做这样一个开关电路

楼主(2011-09-08):
如图,IC可以由3.3VSB和vbat(3.0v)供电,但由于某种原因需要当SB供电时,BAT供电pin需要拉低,否则这个pin会是一个不确定的电平造成某些问题,如图我加上一个2N7002可以做到有SB供电时这个pin拉低,但因为这样会消耗VBAT不可取。现在我想可不可以再设计一个电路实现当SB上电后BAT与IC pin自动断开?这样的话就不会消耗电池的电了。补充一下,可用的原始电源有5VSB,3VBAT。

网友A:
既然有想到了mos管,干嘛要拉低,直接mos串联,切断VBAT供电不好吗?

楼主:
既然有想到了mos管,干嘛要拉低,直接mos串联,切断VBAT供电不好吗?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说具体点呢,MOS串联怎样才能使用VBAT导通和断开?能不能画个简单的图?谢谢。

网友B:
LZ还得好好补一下。
你那种接法不是电源直接短路了,也拉不低,拉低了就挂了。
而且电阻位置也错了。
用PMOS切断VBAT供电。

网友A:
VBAT串个PMOS,高电平关断

楼主:
LZ还得好好补一下。
你那种接法不是电源直接短路了,也拉不低,拉低了就挂了。
而且电阻位置也错了。
用PMOS切断VBAT供电。
引用 网友B:

当3.3VSB上来后,IC的VBAT供电pin已经悬空了,但还有残留电荷,我那个2N7002就是放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jjjyufan的指点,正是我想要的电路,下午验证一下。

网友C:
做个常用的后背电源切换电路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