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 输出电流

楼主(2011-09-08):
buck CCM模式下, 有VO=VS*D
假如VS是常量,输出也是常量,必然占空比也是常量。
那么当输出电流增大的时候,原则上要求输入功率变大,PWM脉宽加大,电感存储更多的能量。

矛盾的是PWM脉宽加大,由VO=VS*D,输出电压不就改变了么?

网友A:
轻载和重载变的是频率

楼主:
频率改变,是指开关频率吗?

楼主:
那一般来说,设计的占空比D 随着负载载变化会有多大的改变?

网友B:
如果电流大了,肖特基以及走线上的损耗也就大了。

网友C:
Buck电路在输出电流增加(负载变重)时,输出电压也下降。输出电压下降主要原因是电感的直流电阻上压降增加,管子上的压降增加。为补偿这些压降增加导致的输出电压降低,占空比应该增加。
不过,Buck电路在负载变重时,占空比增加得并不大,占空比的增加倍数一般远小于电流增加倍数。

网友D:
CCM模式下,占空比的变化是因寄生参数导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么来说,并不是因为要提供更大的功率而增加占空比的了,而是为了补偿开关管压降,电感等效电阻,线路寄生电阻的压降。

那假设器件是理想的,轻载和重载的占空比都是一样子的?

更多能量的输出并不是通过占空比的大少而实现的?

网友C:
8楼:
“假设器件是理想的,轻载和重载的占空比都是一样子的?”
是的。你首帖公式就是基于理想元器件导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即使是理想情况下,当负载加重的时候,就要求输入功率增大。那么,在输入电压稳定的情况下,要求平均输入电流变大。占空比加大,开关管通导时间变长,电感电流爬升的更高。那么是否有结论,当负载加重,占空比变大?

若不然,Io由什么确定?

楼主:
某论坛上,看到差不多的帖子,有人说,负载加大的时候,buck要达到新的平衡,占空比会先增大,再收缩。最终的结果是,Delta IL 不变,Idc 变大,占空比D不变。

如果是这个过程,结论倒还可以接受。